西门子200如何使用9个PID

楼主(2014-10-05):
各位大虾,能否告诉我用200如何完成9个PID控制,重谢!

网友A:
200只能最多8路PID 非要9路只能用两个200 然后做通信

网友B:
9个PID中找出一个最不重要的来,用程序完场简单的类似PID的运算,其他的8个用PID

网友C:
自己编写PID子程序即可

楼主:
各位,我这里现在需要完成9路PID运算,硬件已不能更改,那位兄弟能否帮忙写一个PID子程序,重谢!

网友D(2015-01-27):
做个轮询吧

网友E(2016-10-20):
那就自己按PID的计算编写程序了,不用向导和PID库程序了,写出来可能会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