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焊接机上气缸改伺服电机,怎样选型?

楼主(2014-10-05):
   我公司的超声波焊接机原来是气缸的,,现在要改成400W的松下伺服电机,,请问要选怎样的型号?是用转矩模式控制,还是位置模式?谢谢。。。

网友A:
这个看你情况,我对你们行业比较了解,有的用伺服走位置,外加压力传感器,有的用西门子FM354模块,要是能用国产的,我们协助你弄。

网友:
用位置到转矩模式吧,因为要看实际焊接效果是怎么样的

网友B:
我们公司有电动缸,用松下伺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