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问题

楼主(2014-10-05):
指拨开关怎样编程如果是0到99秒怎样写程序

个位和十位

网友A:
使用BCD码,有这种数字开关,PLC里也好处理

网友B:
楼主是用的几位的拨码开关???

网友C:
拨码开关直接把数据直接设定(单位数据0-9可直接应用,多位数据一般需要BCD转BIN)

网友D:
拨码开关一般是 =BCD 码输入的吧 ?  一个的话拨码开关可直接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拨码开关一般是 =BCD 码输入的吧 ?  一个的话拨...

网友F:
使用BIN指令,可以直接读取“拨码开关”的值;并保存到数据寄存器:K2Xn。至于时间单位“秒”,则可以用100ms的定时器乘以10或者M1014来触发"加1"。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拨码开关直接把数据直接设定(单位数据0-9可直接应用,...

网友H:
你好!这种程序很简单,用BCD码,你用的哪种PLC?我可以帮你写个程序

网友I(2015-02-21):
8421拨码开关就解决了  很简单的

网友I(2015-04-18):
这个情况用8421拨码开关很容易的,特别是对于欧姆龙CPM1A  CPM2A  用位传送指令,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