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求助

楼主(2014-10-05):
请问各位大神,箭头 1 代表什么?

网友A:
代表本行写不下自动链接符。

网友B:
续行,跟下面一行连在一起,这样便于观察。

网友C:
一般软件现在都是自动连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续行,跟下面一行连在一起,这样便于观察。

就像写作文一句话分两行

网友E:
前面的师傅回答正确

就是一行写不下,换行到下一行,做个了标记。你看看下一行有个1

网友F:
嗯,一行写不下,转到下一行;上一行的“1”与下一行的“1”,之间的线是连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代表本行写不下自动链接符。

网友H:
梯形图每一行好像都有一定的元件数目限制,如果你的这一行写不下,但是在语法上有没有语法错误的话,软件就会用你图上的那个箭头来指向到后面,简单的说就是前后连接到一起的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前面的师傅回答正确就是一行写不下,换行到下一行,做个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梯形图每一行好像都有一定的元件数目限制,如果你的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