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12 MODBUS改频率

楼主(2014-10-06):
ATV12改频率是直接给8502这个地址赋值么?需要改别的参数么?修改后在变频器上怎么看啊?

网友A:
你把ATV12的说明书发过来看下,地址对应起来就OK了

网友B(2014-11-28):
频率给定方式设置为通讯

网友C(2018-06-19):
需要改变频器上的频率,改为50HZ,如果你是走RJ485的,那么你要改变频器里面的参数,改为MODBUS通讯方式

网友D(2018-11-22):
用的是什么屏!威纶通的官网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