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抗晃电怎么设置?

楼主(2014-10-06):
首先 三垦变频器 需要用三线控制吗?也就是接点自保持.

然后设置自动复位等功能.

求具体参数?

网友A(2015-04-13):
您说得我们可以做:

宝德球阀:burkertchina.net/ballvalve/

    burkert球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ballvalve/

    宝德蝶阀:burkertchina.net/butterfly/

    burkert蝶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butterfly/

    宝德定位器:burkertchina.net/positioner/

    burkert定位器 http://www.burkertchina.net/positioner/

    宝德控制头:burkertchina.net/controlhead/

    burkert控制头 http://www.burkertchina.net/controlhead/

    宝德气动回转执行器:burkertchina.net/pneumatic/

网友B(2015-11-20):
将瞬间低电压补偿打开,在设定瞬停再启动功能,具体参数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