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软件版擂台赛 30期 程序深度研发 程序自我复制与删除

楼主(2014-10-06):
软件版擂台赛 30期 程序深度研发 程序自我复制与删除

大家都知道,一般的程序运行的时候,可执行文件本身是被操作系统保护的,不能用改写的方式访问,更别提在本身还在运行的时侯删除自己了。在Lu0的主页上看到一种UNDOCUMENT的方法,通过改变系统底层的文件访问模式实现删除自己,那是实在功夫。我看了很是佩服。但是有没有一种用在MSDN上就能查到的函数实现呢?有!Jeffrey Richter给我们做了一个范例:

DeleteMe.CPP

Module name: DeleteMe.cpp

Written by: Jeffrey Richter

Description: Allows an EXEcutable file to delete itself

********************************************************************/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char.h>

/////////////////////////////////////////////////////////////////////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 HINSTANCE b, LPSTR psz, int n) {

// Is this the Original EXE or the clone EXE?

// If the command-line 1 argument, this is the Original EXE

// If the command-line >1 argument, this is the clone EXE

if (__argc == 1) {

// Original EXE: Spawn clone EXE to delete this EXE

// Copy this EXEcutable image into the user's temp directory

TCHAR szPathOrig[_MAX_PATH], szPathClone[_MAX_PATH];

GetModuleFileName(NULL, szPathOrig, _MAX_PATH);

GetTempPath(_MAX_PATH, szPathClone);

GetTempFileName(szPathClone, __TEXT("Del"), 0, szPathClone);

CopyFile(szPathOrig, szPathClone, FALSE);

//***注意了***: // Open the clone EXE using FILE_FLAG_DELETE_ON_CLOSE

HANDLE hfile = CreateFile(szPathClone, 0, FILE_SHARE_READ,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DELETE_ON_CLOSE, NULL);

// Spawn the clone EXE passing it our EXE's process handle

// and the full path name to the Original EXE file.

TCHAR szCmdLine[512];

HANDLE hProcessOrig = OpenProcess(SYNCHRONIZE, TRUE, GetCurrentProcessId());

wsprintf(szCmdLine, __TEXT("%s %d /"%s/""), szPathClone, hProcessOrig, szPathOrig);

STARTUPINFO si;

ZeroMemory(&si, sizeof(si));

si.cb = sizeof(si);

PROCESS_INFORMATION pi;

CreateProcess(NULL, szCmdLine, NULL, NULL, TRUE, 0, NULL, NULL, &si, &pi);

CloseHandle(hProcessOrig);

CloseHandle(hfile);

// This original process can now terminate.

} else {

// Clone EXE: When original EXE terminates, delete it

HANDLE hProcessOrig = (HANDLE) _ttoi(__targv[1]);

WaitForSingleObject(hProcessOrig, INFINITE);

CloseHandle(hProcessOrig);

DeleteFile(__targv[2]);

// Insert code here to remove the subdirectory too (if desired).

// The system will delete the clone EXE automatically

// because it was opened with FILE_FLAG_DELETE_ON_CLOSE

}

return(0);

}

看懂了吗?

这一段程序思路很简单:不是不能在运行时直接删除本身吗?好,那么程序先复制(CLONE)一个自己,用复制品起动另一个进程,然后自己结束运行,则原来的EXE文件不被系统保护.这时由新进程作为杀手删除原来的EXE文件,并且继续完成程序其他的功能。

新进程在运行结束后,复制品被自动删除。这又是值得介绍的一个把戏了,注意:

// Open the clone EXE using FILE_FLAG_DELETE_ON_CLOSE

HANDLE hfile = CreateFile(szPathClone, 0, FILE_SHARE_READ, NULL,OPEN_EXISTING, FILE_FLAG_DELETE_ON_CLOSE, NULL);

这里面的FILE_FLAG_DELETE_ON_CLOSE标志,这个标志是告诉操作系统,当和这个文件相关的所有句柄都被关闭之后(包括上面这个CREATEFILE创建的句炳),就把这个文件删除。几乎所有的临时文件在创建时,都指明了这个标志。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复制品进程对原始程序操刀之前,应该等待原进程退出.在这里用的是进程同步技术.用

HANDLE hProcessOrig = OpenProcess(SYNCHRONIZE, TRUE,GetCurrentProcessId());

得到原进程句柄.SYNCHRONICE标志在NT下有效,作用是使OpenProcess得到的句柄可以做为同步对象.复制品进程用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进行同步,然后一个DeleteFile,以及进行其它销毁证据(Jeffrey说:比如删目录)的工作,打完收工!

程序是基于CONSOLE的,通过传入的参数确定是原始的进程还是复制品新进程,并且得到需要操作的目标文件的信息(主要是路径),复制品放在系统的TEMP目录(GetTempPath得到),你也可以随便找个你认为安全的地方(比如:WINDOWS/SYSTEM32等等)。

答:文件删除:函数名:remove功能:删除一个文件用法:intremove(char*filename);程序例:#include<stdio.h>intmain(void){charfile[80];/*promptforfilenametodelete*/printf("Filetodelete:");gets(file);/*deletethefile*/if(remove(file)==0)printf("Removeds./n",file);elseperror("remove");return0;} -------------------------------------------------------------------------------- 答:或者使用Dos命令:system(char*cmd);其中cmd为创建/删除文件的DOS命令 -------------------------------------------------------------------------------- 答:或者使用系统API -------------------------------------------------------------------------------- 答://创建一个文件FILE*CreateMyFile(charfileName[]){FILE*fp;fp=fopen(fileName,"w");if(fp!=NULL){printf("shasbeencreated!/n",fileName);}else{printf("Cannotcreates/n",fileName);}returnfp;}//删除一个文件voidDeleteMyFile(charfileName[]){if(_unlink(fileName)==-1){printf("Couldnotdeletes/n",fileName);}else{printf("Deleteds/n",fileName);}}

注:上述文件来自网络。

VB实现自我复制与删除 标准EXE,无需控件,下面代码如:

标准EXE,无需控件,下面代码如下:

Private Sub Form_Load()

App.Visible = false  '这条语句用来隐藏在任务栏里的显示
Call judge
End Sub
Private Sub judge() '构造sub用来判断程序是否已经完成复制
If Dir("E:\KKK.exe") = "" Then'程序不存在
FileCopy App.Path & "\" & App.EXEName & ".exe", "E:\KKK.exe"'把本程序复制到之覅那个路径
Shell ("E:\KKK.exe")'调用它
End'结束本程序
Else
MsgBox "复制已完成!"'报告完成
Me.Hide'窗体隐藏
End If
End Sub
这就是一个可以自我复制的程序,许多木马的复制功能都和这个及其相似,你可以把它复制到启动项内,这样每次开机都会家在这个程序(当然你没有安装防木马保护程序的话)。

下面,介绍一则小程序,此程序可以实现自我删除。但是请注意,所有程序在运行期间都是无法删除的,因此本程序在运行期间编写了一个Bat批处理文件用来并调用它删除自己,结束自己的进程,这样才实现删除。该代码由网友提供。

代码如下:

Private Sub Form_Load()

Open App.Path & "\a.bat" For Output As #1
'"@echo off" 不显示执行过程
Print #1, "@echo off"
Print #1, "sleep 100"
'a.bat 删除指定文件
Print #1, "del " & App.EXEName + ".exe"
'a.bat 删除自身
Print #1, "del a.bat"
Print #1, "cls"
Print #1, "exit"
Close #1

Shell App.Path & "\a.bat", vbHide
End

End Sub

在VB程序和C语言程序可以设计出自我复制和删除程序。但如何在PLC上实现此功能。也作为本期擂台赛的主题。参赛者只需写出PLC程序段,不限制品牌。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10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2014年本擂台赛本期结束时间为11月2日。公布获奖结果为11月3日前。

网友A:
我所熟悉的OMRON PLC没有自我复制和删除功能。

如果想实现类似的效果,可以在程序里面做好所需要功能的那部分程序,在指定时间或事件后面使其有效或是无效。如果这算是自我复制我删除的话还是可以执行的。

网友B:
PLC能实现此功能?真不知道此功能实现后是福是祸。

网友C(2014-11-18):
以上程序段指令不是PLC的吧

网友D:
目前传统的PLC还不具备这种智能功能,非传统的可以定制这么个功能,毕竟计算机技术,今天已经非常发达了,几乎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未来这个功能按设备要求可以选择这个功能

网友E:
这个应该是VB或者VC编程吧。

PLC好像没听说过。

网友F:
实践中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能完成这个功能的不叫PLC吧

网友H:
西门子PLC程序段:

程序段1:
    L     #Curr_Position
    L     #Windows_Dis
    <D
    JCN   Win
    L     #Windows_Speed
    T     #Speed
    JU    Out
Win: NOP   0

第一段功能:没到达目标位置时,写入一个速度值;

程序段2:
L     #Curr_Position
    L     #ChangSpeed_Dis
    >=D
    JCN   Cal
    L     #Max_Speed
    T     #Speed
    JU    Out

第二段功能:当前位置大于变速位置时,写入最大速度值;否则执行第三段;

程序段3:
Cal: L     #Curr_Position
    L     20
    /D
    L     #Curr_Position
    *D
    DTR
    SQRT
    RND
    L     #Windows_Speed
    +D
    T     #Speed

     A(
    L     #Speed
    L     #Windows_Speed
    >I
    )
    JC    Out
    L     #Windows_Speed
    T     #Speed

第三段功能:当前位置值平方除以20开方取整的结果,加窗口速度值写入速度值;速度值小于窗口速度值时,把窗口值写入速度值,否则执行第四段;

程序段4:
Out: A(
    L     #Speed
    L     #Max_Speed
    >I
    )
    JC    B02
    L     #Speed
    T     #RET_VAL
    BEU

B02: L     #Max_Speed
    T     #RET_VAL

第四段功能:速度值小于等于最大值时,速度值写入返回变量,否则最大值返回变量。

网友I:
现代的系统软件面向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而且网纲化。専业应用程序容易编,也会出错而无法运行,甚至死机,重新装系统、相应软件和専业软件。因此,自我复制最好的方法。程序为·EXE文件在WINDOWS下运行,且有安装程序。例本人编的程序如下:

安装程序及数据均在D:盘。

网友E(2015-01-05):
这个很少在乎,很少思考这个问题,程序复制和删除。

------------------------------

但是我在想,PLC数据存储是否是一种自我复制和删除,比如你设定一个数值,那么直接覆盖以前的数值,原理肯定是数据删除和复制一个过程。

网友J:
这种高级语言才有的东西 PLC不会出现。如果出现必须要有相应的API接口,还有就是对应的指令来操作。

如果是编程软件应该都有VBA功能,扩展可以实现。下载PLC是没有用的。只是针对这个程序在电脑上的操作记录

网友K:
难度甚大啊 ,看来自己真的要好好努力啊

网友L:
很有意思,有时间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M(2015-02-14):
厉害啊!楼主!我一直觉得要用高级语言的思维!来写PLC,你牛!顶你!

网友N(2015-03-18):
厉害哦,很有意思,有时间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O(2015-07-30):
厉害,长知识了。听都没有听过啊。

网友P:
,因为你专业,我是SEO,不会编代码

网友Q:
没都没听过,表示支持一下,

网友R:
软件版擂台赛 30期 程序深度研发 程序自我复制与删除

simonwu675    50积分

时空——王者之师   50积分

红玫瑰之恋      5MP

银光人生—华   50积分

柳红岩  5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