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RF/Acc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06):
上图是一个恒温器的线路图,型号是JWT6011,图中的RF/Acc表示的是一个什么原件,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看那样式,不知会不会与电源有关。

有说明书吗;原理说明中,有不有相关的描述。

网友B(2015-03-12):
楼主,现在知道这个温控器的外部接线图了么,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