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密码问题

楼主(2014-10-06):
关于Kinco HMI 工程密码问题

大侠门好!去年创建的 工程文件,换了台电脑。当时 刚开始使用这个屏,弄了个工程密码。几天前查看这个工程文件打开时提示请输入密码,这么久了哪里还记得啊 。敲了几遍都提示密码错误。大侠们有遇到过这情况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看什么品牌,网上百度一下,有很多<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品牌,网上百度一下,有很多<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方法

谢谢关注!删了几个文件,还是不能打开。还在研究中。我遇到的是步科  Kinco  触摸屏,软件Kinco HMIware v2.2。

网友B(2014-11-24):
重新编一个算了!

网友C(2016-02-20):
密码忘记就打不开了,必须要密码

网友D:
工程文件有可以打开Q1370235739

网友E:
找一下去年的那个源文件还在不,重新灌一遍,或是在源文件里面更改自己想要的密码

楼主(2016-05-16):
引用 网友E:
找一下去年的那个源文件还在不,重新灌一遍,或是在源文件里面更改自己想要的密码

如何在源文件里更改自己想要的密码?源文件已经忘记密码无法打开。

网友D(2016-08-23):
工程文件有密码可以打开Q1370235739

网友F(2017-05-11):
我打电话问的客服  如果密码丢失和忘记  只能返厂刷机

网友G(2017-08-16):
打开程序就可以看到密码了啊…………

网友H(2021-12-14):
我可以打开WPJ 工程文件加密-----1796367739

网友I(2022-05-29):
问一下厂家。

网友J:
问一下厂家有专用的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