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软件下FPWIN GR2.93安装问题

楼主(2014-10-06):
 请教各位大神求解,我的电脑是windows7,32位,安装GR2.93版本软件,可以安装成功,但是就是使用时有问题,不能直接键盘敲指令编写程序,只能用鼠标一个指令一个指令按来编写程序,安装了好几次都这样,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前段时间用过,是XP系统,安装时要先安装2.0低版本的,成功后卸载掉,在安装高版本2.93

网友B:
你想跟三菱那样是吧?这个跟安装没毛关系,可以设置,在视图还是哪里选中文本指令输入

网友C:
菜单中的"编辑"-------->>"文本输入模式优先(M)"也可以点快捷按钮的小"A"

楼主: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问题已解决,大神+好人,给力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