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跟触摸屏

楼主(2014-10-06):
台达触摸屏程序改了,对应的PLC里的程序怎么改  ,举个例子 比如寄存器地址 改 了   PLC里怎么改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根据PLC变量的改动来改变触摸屏里的变量,不能在屏里随意改动变量,你这种改动有可能造成PLC里的变量很大一部分要改动。

网友B:
是的要改变量就得改。

网友C:
这个问题可能很严重,如果改动了造成地址占用,会很麻烦。看屏的程序对应的地址和plc对应的地址,重新核对,如有占用改一下。

网友D:
“修改程序”是一项工作量较大的任务!因为既要联系“前因”,又要顾及“后果”;特别是要动别人的程式。况且不同的指令占用步数、寄存器也不一样。重排编号在所难免,翻阅“编程手册”是必要的!!

网友E:
修改程序的前提是先要读懂程序,要不然那麻烦大去了

网友F:
修改需要plc 触摸屏结合着

plc程序先看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