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电压断开了,接触器主触头要2秒才能断开

楼主(2014-10-07):
接触器机械没有卡死现象,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多半是接触器铁芯有油污引起来的延时释放

网友B:
接触器铁芯有油污引起来的延时释放,可以用细砂纸擦擦。

网友C:
是剩磁原因吧?

网友D:
1,有可能是线圈剩磁原因

2,有可能是内部返回的弹簧长期工作产生形变

网友E:
接触器油污粘连造成 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F:
可先考虑1楼所说原因,在早年的继电器中看到过这现象;

3楼所说原因,亦可参考。

网友E:
线圈剩磁造成的可能性大一点,碰见过几次这种故障。

网友G:
剩磁原因,没有别的,如果触点没问题,考虑换个接触器。

网友(2015-08-10):
你是不是用的是节能产品的,目前国内节能的接触器都有释放延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