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模拟量抖动怎么处理

楼主(2014-10-07):
西门子s7300模拟量输入抖动波动大怎么处理,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
可能是有些干扰吧,你可以增加滤波。QQ1060202933

网友B:
1、外部增加抗干扰系统,如用屏蔽线、加磁环等

2、程序增加滤波功能或使用中断采集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外部增加抗干扰系统,如用屏蔽线、加磁环等2、程序增...

一定要使用专业的接地模式。一段接地、另一端悬空。

网友D:
    开始编写:西门子300PLC程序(更新)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5/558555_1.shtml

   分享:西门子300经典模拟量采样均值滤波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3294_1.shtml

网友E:
PID控制,死区设置问题,可以设置死区范围。

网友F(2015-01-14):
先处理一下干扰问题把,如果不是干扰现场信号也抖动,可以写个滤波程序

网友G:
实现祈福大师分享的幸福的想法非常法学学士

网友H:
可以采用中值滤波和平均值滤波方式

网友I(2019-12-04):
建议考虑一下用防屏蔽线  带铜丝套的

网友J:
这个是好东西。下下来好好学习下

网友K:
出现抖动一般是滤波时间过短或现场干扰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