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位置控制,求助

楼主(2014-10-07):
初次使用台达ASDA-B2

CN1的
35——外部24V
37——Y1(方向)
41——Y0(脉冲)
14——外部0V
9、14脚接24V-,11、35脚接24V+

位置控制,参数要怎么改

(P2-15 改为0

 P2-16 改为0

 P2-17 改为0 )

问题上电没有使能??

网友A:
有些工程师喜欢使能直接接线,不经过PLC,你直接接0v,或者直接在驱动器里设置好,通电自动使能

////////////////////////////////////////////////

国产伺服变频器销售,运动控制项目承接

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B:
参数初始化一下,在设置上面3个参数

网友C:
先不要接CN1,设定P2-08-->10  参数复位,然后再设定 P2-15,P2-16,P2-17.还有PLC Y0,Y1的COM点需要接0V ,9脚接0V时就应该使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