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西门子变频器RS485通讯中如何设定PID参数

楼主(2014-10-07):
压力传感器直接接到西门子MM430中的模拟量的输入端口,海为PLC与西门子MM430用RS485通讯中如何设置PID参数及其上限下限值,另外如何读取频率的上限下限值

网友A:
查西门子MM430变频器手册啊

不过我对你们家的硬件配置比较感兴趣哦,用MM430怎么会配海为PLC呢?唉,要是PLC不重要,用个触摸屏跟MM430通信也能实现啊

网友B:
现在的变频器自己本身就有PID功能,西门子的这款不清楚有没有

ABB的基本都有了。

网友C:
海为编程软件安装后在子目录program下面有近百个例子,里面有与西门子变频器USS协议通讯例子,再看西门子变频器手册查一下你要控制参数的对应地址,参考例子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