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空压机风扇电机不转

楼主(2014-10-07):
各位老师有没有维修GD空压机的?GD空压机启动后顶部的风扇电机不转,我想问一下风扇电机是到温度后运转还是上电后就运转?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不是电机坏了,一般空压机启动后散热风扇就启动

网友B:
一般小的机组,比如37kW以下,喜欢用温度控制风扇,温度到90度上开始运转,78度下停止

大的机组,一开机就开始运转风扇

楼主:
好了,分水冷和风冷,水冷一开机就转,风冷到温度再转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C:
风冷的压缩机的冷却风扇,风扇转动,空气会把散热器的热量带走(冷却油的散热和压缩后空气的散热),同时带走压缩机头和电机的热量一并带出机箱,水冷的压缩机的冷却器通有流动的冷却水,冷却水会带走压缩机冷却油和压缩后的空气的热量,但是压缩机运行时间长了,机头和电机散发出来的热量在机箱里面怎么散热呢----------机箱顶部的冷却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