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 软件显示通讯失败?

楼主(2014-10-07):
三菱FX系列的F1S-30MR   应该是国产仿得三菱   从网上买的转USB数据线  连接电脑 用8.06版本打开显示通讯失败   串口也选对了  传输速率一边是9600 一边11500.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A:
一定有选对USB端口,可以在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COM里看到。另外要看看你的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B:
 可能是你的 PLC 是仿的,通讯端子有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是通讯设置问题,选择USB试试,因为你的编程电缆是USB。

打开软件,在菜单“在线”里找通讯设置,然后双击第一个图标,就有选择的,选USB。

网友D:
有两个问题,第一你这个数据线的驱动是否装好,第二,端口及通讯速率是否选择正确,端口你可以在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那里展开看看,通讯速率也可以换其他的看看,反正这个试的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