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喷油装置箱

楼主(2014-10-07):
   这是磨煤机喷油装置就地控制箱。磨煤机大、小齿轮采用喷油装置润滑,喷射管固定在磨煤机大齿轮的外壳上,全自动控制可调时间继电器及其他电气元件,分别对油泵、空压机、油阀进行控制。

网友A:
做沙发首赞一个!

网友B:
  这是什么呀,喷油嘴装置在哪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呀,喷油嘴装置在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呀,喷油嘴装置在哪 ????

喷油装置在磨煤机上,鉴于图片尺寸有限,没反映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呀,喷油嘴装置在哪 ????

磨煤嘛。刚从地下开采的煤,有的块儿大,有的块儿小,还夹杂着煤矸石。。所以要把煤磨碎了,然后再通过洗煤机,把煤跟煤矸石分离开来。。这样,到你家的时候,就是可以用的煤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