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伺服电机 驱动故障排除

楼主(2014-10-07):
步科伺服电机在运转过程中突然停止工作,后来从另一台同款机器人上换了一个驱动器就好了,今天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大伙给点建议这是什么原因,我身边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检测,一般这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系统极限电流参数设置太高,启动加减速参数加速时间太短,一般都是功率模块大电流击穿。另外机械故障造成负载过大,造成启动电流急剧增大,极限电流设置过大时就会造成烧坏模块。(一般情况下功率模块不会立刻损坏。多来几次慢慢的把功率模块烧了)。还有小马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