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收音机拆拍

楼主(2014-10-07):
母亲的收音机坏了,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拿去修却不给修,自己就给拆了,清理了下灰尘,装上后好点了,有人说把把那个电位器拆下来泡在酒精里洗一洗就好了,准备试试。

网友A:
    好样了,工控人就是要这样自己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样了,工控人就是要这样自己维修

电位器接触不良,酒精擦擦看看,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C:
在定位器中加滴机油然后旋转几下效果比用酒精好多了。

网友D:
现在收音机还有SD卡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定位器中加滴机油然后旋转几下效果比用酒精好多了。

谢谢,有什么方法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收音机还有SD卡接口?

有的哦。

网友E:
淘宝上淘一个开关换上就行,看样子和对讲机上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