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300与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4-10-07):
您好!

我想使用MT4300TE的触摸屏与单片机实现串口通讯,用的是ModBus RTU。

HMI作为主机,单片机为从机,单片机可以收到HMI发来的数据,但是收到的数据特别奇怪,不理解含义。HMI显示PLC NO RESPONSE。

请问是因为modbus RTU在通讯之前需要一个握手信号吗?不能直接进行通讯吗?按照我在组态软件里写的东西,应该收到的是

但是实际收到的不是这样。

请予以解答!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回复的数据不对导致的。单片机和触摸屏通信不需要握手连接上的

网友A:
看错了,这个应该这样说,文档给出的只是一个范例,至于你收到的协议是什么样的和你定义的寄存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这个应该这样说,文档给出的只是一个范例,至于你...

您好!我按照文档的方法(如下图)编写了组态软件,地址应该是什么呢?不是0x09吗?地址还跟什么东西有关系?HMI发来的信息里也找不到站号和功能号,特别奇怪。麻烦您给解答一下!

楼主:
上面一张发完之后好像没看见图,再发一下。

网友B:
按照MODBUS 的方式试一下。

网友C:
这个读连续的位单元单片机回复时不需要地址信息,屏幕读的位单元数不足1字节单片机也必须组织1字节信息回复过去,至于从哪个地址开始组织这些位单元,那是你从机自己的事。比如你用51单片机,最好是00H对应MODBUS的位单元地址1,也即加1为屏幕地址,这样屏幕可以读1到128的位了

网友D(2015-09-11):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也在用MT4414T看了使用手册一直没搞明白怎么和单片机通讯,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