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接地疑问

楼主(2014-10-07):
碰到一台柜子,柜子取电来自下图中的电杆。

柜子在温室里面,三相四线制电缆从这窟窿眼穿进去了。

引出来的黄线绕在钢管上。

柜子里下面的配线有点凌乱。

三相四线进柜子后,三根火线直接去了空开。

零线(蓝色的线)接到一个有两个黄色柱子的排子上。

这个排子与后面的导轨是绝缘的,还是导通的?(我想是通的。)

左侧 一个排字上引出了黄线,在外面接地。

这个是农场温室的控制柜子,这种保护是我们常说的接地保护吗?

这个零线,在远端(变电站那边)是不是也是接地的?

在这边再次接地,是不是二次接地?上面的那种接地,可行吗?就绕跟钢管丢那里。人碰了会不会触电?

求接地大神点拨。

网友A:
零线(蓝色的线)接到一个有两个黄色柱子的排子上——这叫接零排,还是规范的,与箱体不导通的,没有看到下面有绝缘子吗?

网友B:
这个排子与后面的导轨是绝缘的,还是导通的?(我想是通的。)

答:这是绝缘的,与壳体隔离

在这边再次接地,是不是二次接地?上面的那种接地,可行吗?就绕跟钢管丢那里。人碰了会不会触电?

答:上边的已经回答了式绝缘的,钢管连线时金属外壳,另一端是插入地下的,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C:
1, 右边有黄色的绝缘子线应与地是不导通的

2, 这个零线,在远端(变电站那边)是不是也是接地的?

   这个要看对方输送电的变压顺接线方式

网友D:
应该是三项五线制的柜子,右边有黄色的绝缘子线应与地是不导通的。

网友E:
总算弄明白。

1、(楼主重复开题)变电远端有多远500米以上有重复接地,最好自做重复接地,做法在另一题上,不需要很复杂。小于500米就不需要重复接地了。电柜改造一下输入零线端子下的绝缘子拆了换成左边保护零线端子即可。标准的TN-C供电系统,但是电杆上的太难看了也不安全,远端电线拉过来,电杆上做个横担绝缘子固定2.5米以上进入温室内做个总电源开关或者在电杆上做个防雨总电源开关箱,然后进入温室内进电柜。如果需要做重复接地直接做在电源开关箱内,这样既简单又安全,电柜内就不需要再做重复接地了。

2、不改造电柜也可以,在电源开关箱内做个与电柜内一样保护零线端,上面上四个端子电源零线蓝色线、电柜保护零线端连接根10平方毫米黄绿色导线、一根电柜工作零线端(有绝缘子的)与蓝色电源线相同的导线、还有就是重复接地线(远端重复地线小于500米可以不做)。这样整个供电系统变为比四线制更安全、更规范的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TN-C-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