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为什么任何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10-08):
  朋友的一台 S7 - 314C -2DP 的 PLC,上电任何指示灯都不亮 什么 情况 ? 求解说

  如上图,已外接 24VDC 电源很是正常,上电后,所有的指示灯没有任何一个亮,也就是 PLC 都没有自检,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A:
多少功率的电源,会不会容量不够?

网友B:
不知道300有没有交流220V供电的,你检查一下PLC的电源电压是要求直流24V的还是要求交流220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一下PLC的电源电压是直流24V的还是交流220V的?

网友D:
    还是今天晚班我帮你拆开看看,拆坏了可不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300有没有交流220V供电的,你检查一下PLC...

网友F:
怎么没有插MMC,314C-2DP的没有存储卡是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