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与电气设计的范围交涉点

楼主(2014-10-08):
合作过许多机械工程师,发现千奇百怪,一台非标设备或生产线,机械和电气的出发点有时候感觉差别蛮大的,

当然了像电气控制部分,纯属电气,但一些交涉性区域,二者常会有不同意见;

1.传感器

  选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谁负责下单跟踪? 这一直是机电交叉严重的点,好多机械工程师根本直接搞定,遇到这样的也省心,有的还会问你下,要二线制还是三线制的,PNP还是NPN的? 有的干脆来句传感器你们电气的选吧,你们都说说你们都碰到啥情况?

2. 电机

普通三相异步?步进?伺服? 电缸, 编码器?等等,好多机械工程师还是会跟电气商量的,对于这点,个人认为机械选型占据主导地位;  但也很多不懂行的机械,来一句,带电的都是你们电气的选择,我晕!

3.电磁阀

 这个完全要结合机械设计的气路图来定,很多机械也是栽在这一块,不懂单双电控区别, 几位几通不知道如何运用,举个例子,垂直提升的气缸如何失电保持住位置,对机械工程师前期的选型绝对是巨大考验,但遗憾的是我碰到过的机械大部分都是设备调试发现不行以后才修改

4.电机抱闸离合制刹车

 这些定义我一般都会问机械工程师对电机使用有啥要求,经常会遗漏这点,机械工程师绝对也不会想起

5.电控板箱柜,按钮,远程模块,指示灯安装布局

 这个没招,基本都是要电气主动找机械,看他的三维图,给我个最大空间,我给他报设计尺寸,决定如何布局,这里也是交涉的地方,指示灯放在哪里好看实用,按钮放在哪里好,按钮有几个合适人性化,机械和电气常常会有不同的论点;

6.线槽布线

 这个基本没招,最好提前在三维图上模拟好走线,尤其进出电控柜部分,大部分人都是一孔进出线,线缆全部挤压在一起,后期维护相当麻烦,我现在都是多孔进出线,线槽高大上,基本上线缆分散,给人的感觉看起来电缆很少,不挤压,后续维护十分便利; 好的机械工程师会配合你走线,

7. 工艺动作流程

  这个是最大的区别点,机械的前期一般对机械动作熟悉,但是吧机械基本上只会告诉你正确的动作流程;不正确的动作流程,保护的流程,异常的流程 往往是双方交叉干涉的点,机械对这些只是嘴上说,实际整理写到程序里体现要靠电气;  个人对此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变数太大,一台设备,一条生产线,机械和电气都是边调试边摸索边改变观点,带来的就是程序巨大的改变;

还有啥呢,亲们快来谈谈你跟机械工程师沟通的交叉点吧,有啥争议的争论的,有啥共享的,大家评论

网友A:
1.传感器根据机械的要求,电气选,机械根据选好的传感器设计安装

2.电机、电磁阀、刹车全部由机械决定,将电气参数提供给电气,电气根据这些参数设计柜子

3.控制柜设计交由电气,但是柜体外形尺寸,安装方式,需不需要异地操作应和机械协商

4.布线有机械负责,电气仅需提供,从哪 到哪需要几根机芯先即可(接线电气负责)

5.工艺过程要充分理解机械的意思,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并完善,一边调试一边修改,不修改是十次八次也不叫调试(调试调试---调调试试)

一句话:边干边沟通,不管以谁为主导,目的是共同的,把设备搞好

网友B:
写的非常好    这里的问题基本上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