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九州高压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10-08):
 我燃气发电厂投运3年,锅炉送引风系统采用10KV变频拖动,调节炉膛负压。3年间频繁出现变频器功率单元过流,过压报警,功率单元封锁,旁通等(都怀疑乱报!)此次又出现变频器报警输出短路,经过检查发现现场电机等一次回路无异常,恢复送电后又正常。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过。

处理经过:

1、2014年10月3日4点49分1#机组锅炉引风机B变频器输出短路跳闸。

2、2014年10月3日5点20对引风机B变频器进行检查。检查步骤如下:

1)对引风机B变频器进行检查,结果无异常,现场无异味,故障复位成功。

2)对引风机B电机接线端子进行检查,结果无异常,现场无异味,线圈三相电阻平衡。

3)高压绝缘电阻表对引风机B电机绝缘进行测量结果无异常(1G欧姆)。

4)对引风机B高压开关柜进行检查,无异常。

5)调看引风机B跳闸SIS各参数(引风机电流、频率、10KV开关电流)趋势,各参数正常。

楼主:
急死了,有高手吗。帮帮我

网友A: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总是乱报对吗?

会不会是由于布线不合理或者未采用屏蔽线导致受干扰严重呢?

网友B:
干扰的可能性较大,电网的干扰次谐波监测一下看看,

楼主:
有干扰的可能性,可是如何排查呢?我们四台送引风机,送风机1年总有几次跳,功率单元过流,引风机报功率单元过压,这次引风机报输出短路还是第一次。我们是钢铁厂的自备电厂燃气的,如果是电网干扰那该如何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的可能性较大,电网的干扰次谐波监测一下看看,

有干扰的可能性,可是如何排查呢?我们四台送引风机,送风机1年总有几次跳,功率单元过流,引风机报功率单元过压,这次引风机报输出短路还是第一次。我们是钢铁厂的自备电厂燃气的,如果是电网干扰那该如何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总是乱报对吗?会不会是由于布线不合理...

 有时候运行很平稳的时候就来一下就跳停了。我有点怀疑是IGBT的问题,但是又没依据。

变频器控制小箱和功率单元式通过通讯连接起来的。这一块的保护是不是不能满足要求?屏蔽什么地方,请您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