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近开关型号

楼主(2014-10-08):
哪位好友能介绍一种超长检测距离的接近开关,要求检测距离达到300mm,检测对象是塑料包装袋。品牌不限。

网友A:
接近开关检测不了塑料把。就算可以 检测30CM的距离的也没有吧,,应该用光电开关

网友B:
检测塑料的到可以用电容式的,但300mm接近做不到,只有用光电

,包装袋是透明的吗?》

网友C:
用好点的光电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好点的光电开关就可以了

 现在也是用的光电开关,欧姆龙的,当时被检物体是塑料包装袋,有白、红、蓝、绿等颜色,生产不同产品会有不同颜色的包装袋,这就需要同时调整光电开关的检测距离。还有被检物体的检测面要与光电开关保持平行,一旦被检物体的形态发生倾斜时光电开关检测不到信号了,后续的动作就不会发生。所以就想询一询有没有接近开关能改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塑料的到可以用电容式的,但300mm接近做不到,只...

 不是透明的,外表有光泽的那种。但不同产品有不同颜色。

网友D:
这么长的检测距离,基本上没有接近开关可以检测,推荐使用光电开关。可以考虑倍加福的ML100-8-H-350,有不清楚之处可以咨询我。

网友B(2014-11-1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检测塑料的到可以...

推荐你使用带背景抑制的漫反射光电就可以了、

网友E(2015-03-23):
推荐IMS传感器,IMS系列光电接近开关采用高性能光电传感器专用电路(photoelectric Sensor ASIC), 高度集成光电接近开关的所需的各种功能,产品性能等同甚至超过世界各大光电接近开关生产商, 如日本Omron, 德国Truck, Sick, 美国Banner Engineering 等公司的产品,以IMS.400系列光电开关专用芯片为核心的IMS光电产品,可完全实现Omron/欧姆龙、Banner/邦纳等产品的全部功能。拥有国内传感器的领先技术和产品

IMS官网:http://www.zhsensors.com

联系人:叶经理

QQ:382742263

邮箱:38274226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