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69-SDN扫描通讯问题

楼主(2014-10-08):
主机1769 L32E,后面挂了一块1769-SDN,更换一变频器后(变频器里的D网串口版子没有换), 没法在RSLINX里面找到1769-SDN这个模块了,同时1769-SDN模块上显示代码00.求高手帮助。。。

网友A:
DEVICE NET 可以使用RSLINKX查看吗?不是使用RSNetWorx吗?

如果只是更换了变频器,将原来变频器节点参数设置到新的就可以了 同类型变频器节点设置好,可以自己扫描到

SDN 00-63只是节点数据属于正常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