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时器

楼主(2014-10-08):
如题,plc定时器忽然跳的快了,转化出来整个两秒两秒的跳,但偶尔也正常,求教了

网友A:
不知定时值是多少,能否观察到总的定时时间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定时值是多少,能否观察到总的定时时间是否正常。

是100毫秒的定时器,可以观察到定时器当前值是5 10  15  25 这样跳变,中间间隔了,我转化出来就是两秒两秒的跳变

网友B:
查看定时器启动条件

网友C:
  你是拿什么来这个定时器的值,可能 时间基值太小,你的眼力看不清了吧

网友D:
仿真观察或者在线监控都有一个PC反应时间,太小的定时分辨率是无法100%实时看到的。或许本来就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