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调速马达力矩问题

楼主(2014-10-09):
昨天遇到一个问题,一台60W的普通调速马达,配一个调速器,就只有开关和调速器两种功能的那种,高速时能带动负载,低速时就不行,低速时不时力矩大吗?对着玩意不懂,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这种调速方式算是恒转矩特性,高速时,能达到额定转矩,低速时转矩下降很多。

网友B:
书上是这么写的,我也这么理解的,但我要告诉你事实我和你都理解错的,事实还告诉我电机转速慢的时候要比转速快的时候力小,所以你那低速带不了,如果真低速力大,那我想就用不到速比了,虽然我写的比较土,这个问题我昨天才勿出来,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人家,我想你今天至少走运了,切记,请勿抛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