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键伺服回原

楼主(2014-10-09):
各位大神好, 小弟初学伺服不久. 那目前碰到一个使用方面的问题, 关于伺服回原.

我使用三菱PLC控制一个台达伺服系统与一个步进系统, 通过台达HMI界面做一些操作.

为了方便使用, 想在出现异常时, 可以快速排除后一键回原点, 而不需要手动移动电机到原点的一侧.

这个可以怎么实现呢?

我现在做的是普通的回原,需要确保电机在原点的一侧才能正常回原, 不然会回不到原点到达极限位置.

网友A:
回原点指令结束后,再加一条运动指令,让他走过来一点,在原点传感器上或走过原点,这样下次会原点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原点指令结束后,再加一条运动指令,让他走过来一点,在...

如上图解释, 我的系统在使用过程中Dog(滑块)会出现在X13左侧或者右侧. 异常出现时, 不确定它的位置, 现在是回原时, 必须先将它移动到X13右侧, 然后可以正常回原.

我要的结果是, 无论我的滑块在丝杆的任意位置, 当我输入回原命令后, 伺服系统均可以回到原点位置.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A:
你的正常的回原点是从X13的右侧往左寻找。

给你一个思路:

执行回原点开始,开始从右往左寻找原点,会有两种结果:

1、找到原点,回原点结束之后,再加一条运动指令,让机构再往右走一段距离,让滑块停在原点之上或其右侧。

2、找到左极限,找到左极限之后,马达反转,当检测到滑块走到原点右侧之后停止,再执行回原点,找到原点,回原点结束之后,再加一条运动指令,让机构再往右走一段距离,让滑块停在原点之上或其右侧。

网友B:
3楼师傅正解,灰常有道理。

楼主(2015-03-25):
好久没上论坛, 但是自己思考了..也跟你的思路一样....效果可以..挺好的....多谢~

引用 网友A:
你的正常的回原点是从X13的右侧往左寻找。给你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