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LC控制一组数码管,即时显示

楼主(2014-10-09):
如何用PLC控制如上数码管显示,其中数据是实时显示的?求大神呀。。。。然后PLC需要几路输出呢

网友A:
可用光电开关来检测上下线工件的数量,来达到生产计数。至于生产节拍需要现场工人操作按钮,算出平均的工艺节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光电开关来检测上下线工件的数量,来达到生产计数。至...

这个生产节拍也打算要用光电开关闭合时间来确定的,不需要人工的,我咋想这个数码管 显示需要多少个输出呢?

网友B:
 这个我们现场有一个类似小的 8 段码显示,有一个小的 二 位 数据码显示,PLC Q 点输出显示

网友C:
   买那种 带有模拟的 LED 数码管,好像使用 8421 码输入就能显示,这样你再用 PLC 的输出点去点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