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控制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10-09):
小弟做一个项目,由于对液压那块不了解,液压负责人现在也联系不上,泵控制也接触得比较少,现在有点问题

液压泵是否按照普通电机正常做继电控制?

液压系统那边最终输出对整机是有一个正向驱动和一个反向驱动,是泵要正转和反转,还是通过它的阀组完成?

网友A:
泵的作用就是提供你所需要的压力、流量,方向控制由阀来实现。泵反转不会改变液压油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泵的作用就是提供你所需要的压力、流量,方向控制由阀来实...

网友C:
   我们接触到的泵站控制,是液压闸门泵站。

   电机控制方式,主要看你电机功率多大,如果电机功率小的话,直接接触器启动就行。电机只有一种运行方式,不需要两个接触器改变电机方向。有的液压系统需要软启动器控制电机。

   其余,就是中间继电器,控制泵站的电磁阀。

网友D:
1、液压泵是否按照普通电机正常做继电控制?

  液压泵就是油泵电机,根据泵电机的大小配电即可,无需正反转。继电保护满足要求就行。

2、液压系统的运行问题。

  简单点说:就是控制电磁阀的得失电,从而控制液压系统。前提是看电磁阀是单相电磁阀还是双向电磁阀。控制上就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