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重启命令

楼主(2014-10-09):
求教,昆仑通态内执行哪个命令,会使其重启!

我想实现一个就是连续输入错3次密码就是重启触摸屏!

网友A:
可以新建事件策略——增加策略行——窗口操作——退出功能——重启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新建事件策略——增加策略行——窗口操作——退出功能...

能否截图看下!十分感谢您!

网友B:
我替楼上上个图,新建策略过程就没必要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替楼上上个图,新建策略过程就没必要截图了

太感谢您了,祝您生活愉快!

网友C(2014-12-02):
楼主,你的那个输错三次密码就重启的脚本怎么写的,能告诉不,谢谢了!

网友D(2021-11-30):
输入密吗的脚本哪里加一个每次错误+1的变量   当变量为3的时候执行三楼的事件策略

网友E(2022-01-06):
我没有窗口操作咋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输入密吗的脚本哪里加一个每次错误+1的变量   当变量为3的时候执行三楼的事件策略...



>=3吧 这个东西有些时候计数直接会跳过一个值 很烦

网友D:
看楼上的方法  具体的还需要解决一下 比如密度输入间隔时间  不然12小时输入三次错误液重启? 也可以不这么做 做成三次错误退出登录  需重新进入组态不就行了

网友F(2022-08-12):
( 0 x 0 ):

!SetDevice(DevName,DevOp,CmdStr)

函数意义:按照设备名字对设备进行操作。

返 回 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正常。<>0:调用不正常。

参    数:DevName,设备名,字符型;

DevOp,设备操作码,数值型;

CmdStr,设备命令字符串,只有当DevOp=6时CmdStr才有意义。

DevOp取值范围及相应含义:

1:启动设备开始工作。

2:停止设备的工作使其处于停止状态。

3:测试设备的工作状态。

4:启动设备工作一次。

5:改变设备的工作周期,CmdStr中包含新的工作周期,单位为ms。

6:执行指定的设备命令,CmdStr中包含指定命令的格式。

实    例:!SetDevice(OmronPLC,1," " ),启动设备构件“OmronPLC”开始工作。

用命令6 执行重启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