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仪表如何设定

楼主(2014-10-09):
有一水箱4.5M高,平放在地,有一压力变送器-0.1---0.2mpa,输出4---20ma,直接接数显表,请问数显表的量程该如何设定,即仪表的下限和上限如何设定才能正确显示液位?

楼主:
最好有转换的公式,换成其他的变送器也可以正确设定

网友A:
  这个不是有现存的硬件买吗 ? 上次买过一个测 2M 水箱的和你所说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