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系列伺服PR控制的例子,不用PLC

楼主(2014-10-09):
一个项目用台达A2系列的伺服控制电机带动工件往返来回运动,速度可调,来回距离可调,不用PLC,请用过的大侠给个例子或思路,原点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用触摸屏和伺服通讯试试

网友B:
找个带通讯口的触摸屏跟伺服驱动器做通讯吧,否则速度跟来回的次数也没法输入呀。

楼主:
手册上说只用一个伺服控制器就可以,用过的大侠请上来说说,谢谢。

网友C:
台达授权天津代理,可承接项目,解决任何程序难题,有需要的请致电15122493756梁

网友D:
你伺服难道是传说的智能伺服?内部带PLC功能的,那是可以的,具体你问台达吧

网友E:
485通讯,用工控机是可以的,不需要安装专用轴卡,我同正在测试。用触摸屏没试过

网友D:
有价值没?A2伺服都买回来了,还在乎一个小PLC?普通485通信根本不可靠,做事情咋都让人感觉那么业余呢

再说设备上又不是只有伺服,唉,哗众取宠。

网友F(2014-11-12):
伺服和人机可以使用232通讯,人机要进行相应的宏程序编写,完全不需要PLC控制,最好用台达的人机,可以选用dop-07e515系列,可以实现位置,速度,扭矩控制

通讯参数最好用  8  2   N   acsii   波特率115200,伺服的和人机参数一样

网友G(2015-01-07):
我现在也在用A2  通讯 遇到了问题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H(2015-07-09):
到底是怎么控制的,请亲们名师

网友I(2015-10-03):
引用 网友H:
到底是怎么控制的,请亲们名师

我在研究,现在就是开机显示Servo ON,参数改不了。

网友J: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变频器就可以啊,可以不要PLC

网友K:
请楼主讲解一下。。。

网友L(2016-04-26):
用人机和伺服通讯或者用伺服的内部脉冲模式

网友M(2018-06-04):
学习一个,哈哈,谢谢题主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