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值滤波之鬼斧神工算法

楼主(2014-10-09):
最近看到公司设备别人做的的一个有关模拟量的程序,不是太懂,求各位指点一下。是关于“平均值滤波之鬼斧神工算法”,问一下,直接用转换后的数字值与实际信号的关系公式,求出来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用平均值滤波后的值?原帖地址: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3&a_id=392528&s_id=0&num=16

再问下,那上边的滤波次数怎么理解,PLC怎样控制滤波次数。....非常感谢。

网友A:
其实滤波的方法很多的。

可以使用累加,利用周期计算。

网友B:
固定间隔时间采集一个AD,转换为浮点(防止数值过大溢出),共采集N个,然后对N个值累计(其实是边采集边累加),然后求算数平均值。

滤波值=(R1+R2+.........+Rn)/n

一个良好的滤波,需要确定采集间隔时间、采集次数。

间隔时间越短,更能还原真实模拟信号,但数据量大,PLC采集想来也高不到哪去,因为PLC速度有限。

采集次数越多,滤波效果越好,但采集时间加长,太长又无法准确反映信号波动。

建议你看下滤波算法,比较多,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一般都会根据信号采用多种滤波方式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间隔时间采集一个AD,转换为浮点(防止数值过大溢出...

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滤波的方法很多的。可以使用累加,利用周期计算。

 谢谢。

网友C:
队列推进嘛,每次新加进一个数,再把最前边采样的一个数顶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