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台电机如何做同步

楼主(2014-10-09):
一台涂布机设备,5条热輥需同步运行,每条热輥距离20CM,张力要适当,线速度0-5米,用伺服力矩控制,效果不理想,请教有什么成熟方案吗?

网友A:
有专用的张力控制系统

网友B:
采用速度反馈的力矩控制即可。要求不高直接用变频器做补偿都可以呀(俺在上个世纪就用康沃变频器做过8台电机的无纺布系统加热输送控制)

网友C:
小熊,啥时候过来呀?伺服有专门的张力控制算法,可以直接调用吧

网友D(2014-11-11):
要用力矩结合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