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ACS510变频器与罗茨鼓风机的问题

楼主(2014-10-09):
 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污水处理厂日处理1万吨 CWSBR工艺 反应池水深5.5米 变频器功率110KW(型号ABB-ACS510-01-195A-4) 罗茨鼓风型号250机功率132KW  电机功率110KW 启动鼓风机前放空阀开启 变频35HZ 电流稳定在70A 关闭放空阀电流迅速上升最高达到295A 鼓风机停转  放空阀不关严的情况下能正常曝气 压力0.06兆帕 电流189A

 问题:1罗茨鼓风机132KW与电机110KW是否配套

       2变频器与罗茨鼓风机与电机是否配套

网友A:
启动顺序问题!启动顺序:打开放空阀---启动电机---变频器由低赫兹到达额定的转速赫兹---电机由低速到达额定转速稳定运行---此时才可以关闭放空阀---启动结束。

原因是关闭放空阀后电机还处于低速启动时,电机还达不到恒转速功率,电机转速慢于变频器输出频率,所以造成大电流。在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后,才能使电机输出最大功率,此时关闭放空阀,电机转速基本同步于变频器输出频率,此时电流就小了。

这时如果风机只需要恒定的市电频率运转不需要调速,最好还是甩开变频器,直接市电电源运行,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A:
要使电机使出恒转速额定功率各个电机都有些区别,如果矽钢片质量好调速范围会很宽,反之就比较窄。像上述配置有小马拉大车的嫌疑。

楼主:
对: 欣欣向荣-1 要使电机使出恒转速额定功率各个电机都有些区别,如果矽钢... 内容的回复我拍了电机铭牌你在帮我看先参数 不用变频器肯定不行

网友A:
运行要求是什么?需要不到50HZ调速恒气压?还是50HZ恒速的,或者变频器只是为电机启动降低对电网的压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要求是什么?需要不到50HZ调速恒气压?还是50HZ恒速的,或者变频器只是为电机启动降低对电网的压降影响?

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 达到控制气压和风量

网友A:
这台鼓风机是不适合这么做的,依电机转速来自动控制气压和风量?考虑过此种电机用途吗?此种电机是不适合用来自动调速的,而且选择的小了点。这种电机适合的是50HZ的380VAC电压长期恒速使用,不适合用来调速,但可以不定速很小范围短时变频恒调速,时间长了电机发热电机都可能会烧了。而且在低速时达不到标牌所标定的输出功率。而使电机过载工作运行。而本身罗茨鼓风机不适合这么做的。为了要控制气压和风量,电机依标牌的使用方式恒速。以控制放空风门方式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B(2017-05-22):
abb acs510 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参数设置

网友C(2020-04-23):
了解了,变频怎么控制风机一次图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