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PLC和intouch通信驱动

楼主(2014-10-10):
我使用DASMTFXSERICAL 进行FX系列和INTOUCH

通信,但DASMTFXSERICAL 软件网上提供的无法安装。在加上网上找不到这个软件,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了,

求软件或者其他方法进行通讯。

网友A:
如果你的驱动确实装不上,可以用opc服务器过渡一下,kepware或者MelseOPC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驱动确实装不上,可以用opc服务器过渡一下,k...

好 的,我正在尝试其他方法解决问题,驱动是找不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