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学梯形图求软件下载方法

楼主(2014-10-10):
  • 本人自学无师傅传授,请问各路高人梯形图软件如何下载,另PLC与梯形图是什么关系?

网友A:
看来你是一窍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一窍不通啊

我在工厂做了几年电工只懂得交流接触器的各种应用,对于电子板类是初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一窍不通啊

求远程指导可送话费,自学就像没头的苍蝇,太苦了

网友B:
下载PLC编程软件可以去PLC版块下载。

梯形图是PLC编程的一种语言。

网友C:
楼主你好

搞PLC,初期你先得准备这样几样:

1、有电脑,下载软件,这个软件一般网是都可以找到,下载安装后,

会在你的电脑 桌面上创建一个快捷方式,你打开后,就是PLC编程软件的工作界面了。

然后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画梯形图了。梯形图本质是程序,你画图的时候,其实是在写程序

(想想都激动,高级程序猿了)

2、程序不是乱写的,是根据你要控制的要求写的。(初期学习,你随便写,无所谓)

3、以后自己有PLC了,把PLC和电脑用编程电缆连接,就可以把你的写的程序下载到PLC中。

给PLC供电后,你的程序就在PLC中运行了起来。

我也初学,理解是这样的,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谢谢支持。

网友D:
梯形图是PLC编程的一种,先看看书吧,了解了之后再下手

网友E:
可以先确定一个要学习的品牌,再熟悉有关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