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警信息

楼主(2014-10-10):
数据对象的属性中选择“自动保存产生的报警信息”。要怎么删除产生的报警信息。

当报警信息过多时,最新的报警信息是不是会覆盖原来的报警信息?而不是一直存储下去?

网友A:
一种方法是在启动页面上去删除,里一种方法就是你在脚本里面去删除!DelSaveDat。至于你提到的会覆盖以前的报警信息,在屏的存储满了以后是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方法是在启动页面上去删除,里一种方法就是你在脚本里...

可是!DelSaveDat 删除的是组对象,且定期保存的组对象。报警信息的话,是不用选择存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种方法是在启动页面...

系统没有默认MCGS_ALARM么,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用这个组对象,在脚本语言里使用,提示没有这个对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报警本身系统只预留了1M的内存,没必要去自己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