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关于DMC2080的问题

楼主(2014-10-10):
  手中有一款DMC2080的运动控制器,怎么能看出来它的固件版本号呢,是拆开看主板上的信息吗?另外,如果想升级固件版本,能否使用2280的升级文件呢?

网友A:
共同期待刘岩利 刘老师出来作答。。。。。。

网友B:
所谓固件,可以说是固化在硬件上的软件,从硬件是看不出来固件版本的。要确认固件版本,只能用通讯软件读出来。

最近有好几个人咨询DMC-2080,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GALIL有三个系列的控制器,分别是DMC-20x0,DMC-21x0,DMC-22x0。这三款从硬件上看,主板是几乎一样的(我没有仔细对比过是否完全一样),也都是标的 DMC-2080。他们的主要区别是在通讯板上:20x0是USB、21x0是10M网口、21x0是100M网口。您在主板上看到2080的字样,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2080,有可能是21或22,也有可能是50、60或70

楼主:
我已经用软件通讯上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里看固件的版本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固件,可以说是固化在硬件上的软件,从硬件是看不出来...

如果刷固件版本的话,是不是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B:
“我已经用软件通讯上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里看固件的版本信息?”

不同的通讯软件,在连接到控制卡后都会在屏幕的不同位置上现实出控制卡的固件版本。有的是在窗口顶部,有的是在窗口底部,有的在窗口中。

另外,最直接的方式是输入指令 <control>R<control>V,就会现实固件版本。

“如果刷固件版本的话,是不是会有什么风险?”

以前有用户把DMC-1425的固件刷到了DMC-2132上,后果是卡不能工作,ERR灯常亮,也无法正常通讯。只能短接了UG跳线以后再刷一次固件。而DMC-2xx0之间刷错固件会是什么后果,没有尝试过,不过也不会更惨了。

网友C(2014-11-28):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用软件通讯上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里看固件的版本信...

我使用RS232与RS485转换器为了加长PC与2080的通信距离,但是使用了转换模块以后PC连接不上2080了,能问一下是什么原因么?谢谢!

网友B:
抱歉,这个周末公司搬迁,刚刚能连上网。

使用了232-422的转换模块肯定是不能够直接用的。galil的232通讯不只使用数据发送/接收线,也使用了硬件握手信号线。而一般的232-422转换器是不处理这些信号线的。如果您由于通讯距离问题必须要转换,可以在galil侧将握手信号线短接(可能电脑那侧也需要短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抱歉,这个周末公司搬迁,刚刚能连上网。使用了232-422的转换模块肯定是不能够直接用的。galil的232通讯不只使用数据发送/接收线,也使用了硬件握手信号线。而一般的232-422转换器是不处理这些信号线的。如果您由于通讯距离问题必须要转换,可以在galil侧将握手信号线短接(可能电脑那侧也需要短接)。

非常感谢,请问2040和2080的232接口都是直通的吧,要是短接的话需要短接那两个管脚呢?

网友B:
以下是DMC-2****的主串口定义,本身是作为数据终端定义的,如果是和PC连接,是用直通线。

GALIL需要从主串口发出数据时,就会从CTS出发请求,然后等待RTS的回应后才开始发数据。如果RTS等不到,即便地老天荒,它也会痴痴的等下去。如果是和PLC之类的(或者是使用类似232-422转换器)不支持硬件握手信号的产品连接,则需要把 CTS 和 RTS两个硬件握手线号直接连在一起。让GALIL发出请求的同时就自动得到回应。

1 CTS – output                     6 CTS - output
2 Transmit Data - output       7 RTS - input
3 Receive Data - input         8 CTS - output
4 RTS – input                       9 No connect
5 Groun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DMC-2****的主串口定义,本身是作为数据终端定义的,如果是和PC连接,是用直通线。GALIL需要从主串口发出数据时,就会从CTS出发请求,然后等待RTS的回应后才开始发数据。如果RTS等不到,即便地老天荒,它也会痴痴的等下去。如果是和PLC之类的(或者是使用类似232-422转换器)不支持硬件握手信号的产品连接,则需要把 CTS 和 RTS两个硬件握手线号直接连在一起。让GALIL发出请求的同时就自动得到回应。 1 CTS – output                     6 CTS - output2 Transmit Data - output       7 RTS - input3 Receive Data - input         8 CTS - output4 RTS – input                       9 No connect 5 Ground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DMC-2****的主串口定义,本身是作为数据终...

刘工,由于我发不了贴急需在这里向您求助!今天我在调整程序的加速度(加大)后运行,后重新连接控制器是就找不到地址了,后来我又重新建了地址也能够连接编码器也有响应,电机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使用tuner也没有反应,重新接线也没用,结果如图所示。已经摸索了好久没能解决,期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B:
我不知道您是因为什么找不到地址的,不过看上去像是经过主复位导致所有配置参数丢失的样子。不但网络地址没有了,而且电机的配置也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您是因为什么找不到地址的,不过看上去像是经过主...

谢谢刘老师耐心指导,期间我只是切断过控制电源,重新连接时就找不到地址了,后来又连接上了,就是程序运行时回复?1SHA,电机没任何响应,手动推动电机编码器有位移反馈。昨天我又进行了主复位。重新设置了PID参数,结果TC1还是回复161 sine amp axis not initialed!您建议一下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麻烦刘老师了!

网友B:
您用的控制卡完整型号是什么?

是集成驱动器的还是使用外部驱动器?

如果是集成驱动器,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步进、无刷、有刷?

如果使用外部驱动器,采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脉冲+方向、一路+/-10V电压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用的控制卡完整型号是什么?是集成驱动器的还是使用外部...

您好刘老师,我的控制器是外置控制器加电流放大器,控制器型号galil,DMC-30012单轴运动控制器,电机是H2W音圈电机,磁栅位置反馈,电压信号驱动电流,可选0.4安培/伏特,0.8安培/伏特和1.6安培/伏特。最高频率为33千赫。麻烦刘老师您了!

网友B:
DMC-30012,带音圈电机。那您去人一下,是不是BR参数也被清掉了。如果BR参数是0,把它设置为1。如果已经设置为1了,就不应该出现161 sine amp axis not initialed这样的错误。这个错误是针对三相无刷电机的(BR为0,控制卡主复位后的默认设置),而音圈电机应该是单相电机,BR应为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MC-30012,带音圈电机。那您去人一下,是不是B...

非常感谢刘老师,我设置了BX1就可以了!DMC30012使用的是新的指令!刘老师果然是大神级人物!

网友B:
一个技术支持而已,靠别人的产品混口饭吃,如何敢与“大神”相提并论。

问题解决就好。

另外,如果有可能,确认一下之前控制器是如何出现主复位的,以后就不要再出事了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技术支持而已,靠别人的产品混口饭吃,如何敢与“大神...

刘工,还要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用DMC2280控制转盘,转盘每转一周后都会有约0.6度的偏差,不知道在DMC2280中能否设定一个偏差补偿一类的程序或者设置呢?还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技术支持而已,靠别人的产品混口饭吃,如何敢与“大神...

嗯,谢谢刘老师!

网友B:
“我用DMC2280控制转盘,转盘每转一周后都会有约0.6度的偏差”

这个,我觉得先要清楚这0.6度是从哪里来的,是机械误差还是控制误差,是固定的还是随即的,是一次性的还是会累计的。

如果是固定会累计的误差,一般来说,是机械和控制配合不好,一圈对应的脉冲数错了,那么修正就好。有的时候,使用了减速机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曾经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客户告诉我减速比是3:1,跑下来位置不对,反复问了很多次,才确认是100:33的(大概是这样的数字,具体是什么数字已经忘记了)。

如果是固定的但不累计的误差,可能是传动间隙,galil自己有背隙补偿功能,但那是一个特殊版本的固件,理论上要额外收费。具体情况您可以咨询您的供应商。

如果是随机的误差,就比较麻烦了。可能是传动打滑,也可能是控制信号干扰,这个没有办法单纯从软件上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DMC2280控制转盘,转盘每转一周后都会有约0...

是固定的累计误差,但是没查出来是机械的还是控制上的,因为这个2280是刚更换的,原来的坏掉了。基本也没有做什么调整,只是输入了电机的参数。您所说的脉冲数要在哪里修改呢?

网友B:
“您所说的脉冲数要在哪里修改呢?”

在您的每个运动指令中修改,比如PR和PA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所说的脉冲数要在哪里修改呢?”在您的每个运动指令中...

刘工,你看一下这个图,我想问下这个是DMC中的指令吗?是否跟打螺补有关呢?

网友B:
CT

功能:误差补偿表

说明:

CT指令用于定义每轴的非线性误差补偿表。每轴的误差补偿表最多包括257个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各自的补偿系数和与其它轴的关系。误差补偿表上每个数据的间隔通过CU指令在256至32768之间设定。在两个数据之间的部分,控制器会进行线性补偿。

格式:

              CTx[i]=m,n

              x     =     被补偿的轴(A-H)

              i      =     数据索引(0-256)

              m    =     与轴指令位置相关的补偿量

              n     =     与其它相关轴(由CX指令定义)指令位置相关的补偿量

应用范围:

    运动中   可使用

    命令行   可使用

    在程序中   可使用

    控制器类型   特定固件

操作数应用:

    CTx[i]=?,?   返回x轴表上第i点的补偿值

    _IPx   返回x轴实际的编码器值

    TPx   返回x轴修正后的值

相关指令:

    CX   相关补偿轴

    CU   数据间隔

    TO   偏移量

示例:

TOA=0;TOB=0   误差补偿表的起点在A、B两轴的0点

CXA=B   定义B轴为A轴的相关修正轴

CUA=1   定义A轴误差补偿表的数据间隔为512

CUB=2   定义B轴误差补偿表的数据间隔为1024

CTA[10]=10,-5   当RPA=2560时对A轴位置修正10个计数单位,当RPB=5120时对A轴位置修正-5个计数单位

楼主(2015-01-04):
引用 网友B:
CT 功能:误差补偿表 说明:CT指令用于定义每轴的非...

多谢刘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