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有防爆的么

楼主(2014-10-10):
工业上就这么个情况,想找一种防爆触摸屏,西门子有的话求告知型号……没有的话其他牌子会不会有呢

网友A:
据我所知触摸屏目前没有防爆的,但防爆柜厂家可以有办法用机械转换的方式达到防爆目的。

网友B:
西门子没有防爆触摸屏,国内现在有家屏可以做到防爆,像是深圳一家生产的

网友C:
  屏还有防爆的说,不知道

网友D(2017-07-13):
据我所知,深圳有一家公司(旭永)是可以有防爆触摸屏

网友E(2017-12-13):
我们用过一家的产品做得不错,是一体机,不是市面上那种用防爆箱挖个洞,装个普通屏 他家做成了隔爆一体机,触屏部分是本安的,触摸屏还做了防静电处理,安装也方便,后面有四个安装螺孔,直接固定就可以了,防爆证书是天津出的,国内做的这么合规的还真不多见,项目上用了几台,一直没出什么问题,型号好像是XY800防爆触摸屏,百度一下应该能收到,

网友F(2022-11-12):
XY800系列防爆电脑是一种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的防爆一体机,通过触摸屏操作或外接本安防爆键盘鼠标操作,产品采用高性能Intel i5/i7处理器、16GB内存,512GB 固态硬盘,1920*1080高分辨率显示屏;取得气体粉尘双认证,防爆电气CCC强制性认证

作为使用在防爆现场的操作终端,其防爆性能及数据处理速度,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要,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天然气、化工、医药、军工、民爆等爆炸性危险场所中信息化、自动化控制系统。

防爆标志:

      Ex d ib ⅡB+H2 T6 Gb;

      Ex tD ibD A21 IP66 T80℃

适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 粉尘环境21区; 氢气环境适用

适用于T1∽T6温度组别

防护等级  IP66(整机)

********************************************************************************************

详情可参阅http://www.szzwgk.com/product-68133-62917-181484.html,联系电话魏工1353098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