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冷压缩机的自动控制

楼主(2014-10-10):
各位大侠:我公司制冷车间使用的大冷的螺杆氨制冷压缩机,现在设备操作是手动操作,但压缩机运行参数可以显示到监控电脑上。现在我们想改造成自动操作。不知哪位大侠可以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把手动操作的控制节点接到总控室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相对应的控制节点接到控制室就解决了啊

为了在控制室能紧急停车,还需要把紧停引到控制室

网友C:
具体问题最好还是加QQ详聊,254489112

楼主:
控制节点在压缩机控制电柜的触屏上,而且系统控制是单片机,不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