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view7.0中怎么添加配方?

楼主(2014-10-10):
求助:刚刚接触AB,触摸屏怎么做配方?想西门子之类的配方是的可以存储多组数据?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首先了AB的配方分 配方选择器,配方表,配方按钮,配方状态标签和配方进度标签几个控件用来选择,显示和指示配方状态。

在FT中绘制控件如下图:

绘制好了图表,在左侧的管理栏中选择RecipePlus设置配方名称,存储位置和数据成分

设置好后,点击RSTORE按钮将会显示本组配方所有成分。down/up用于下载和上传配方

其他不用多解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了AB的配方分 配方选择器,配方表,配方按钮,配方...

为什么看不到图呢? 呵呵 谢谢 刚刚上手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了AB的配方分 配方选择器,配方表,配方按钮,配方...

看着你好像有手册 能不能发我一份 谢谢lining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