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乐机器里面的1756网卡报错,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4-10-10):
因为程序有些问题,要重新从电脑下载程序到PLC。电脑用网线通过1756网卡与PLC连机下载程序。PLC先打到

program模式下载程序,下载完成后再打到run模式,程序运行正常。这时电脑提示本地连接断开,1756网卡显

示:IP ADDRESS/MASK/GATEWAY CONFIG INVALID,网卡的link灯绿色常亮,net灯红色常亮,ok灯红色闪烁。程序

下载前网卡IP为 10.0.0.201,下载程序完成后,网卡还是这个IP地址。

这时机器不能通过这块网卡与外面的机器通信,请教下问题是出在哪?

网友A:
  网卡连接地址设置正确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连接地址设置正确不 ?

程序下载前,网卡就用10.0.0.201这个ip,与外面的机器通讯正常。程序下载后,网卡上面也是显示10.0.0.201这个ip,但就报错,通讯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