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22BD是否支持FX1N?

楼主(2014-10-11):
FX2N-422BD是否支持FX1N?
与FX1N-422BD有什么区别?
因PLC此口被触摸屏占用了,监控程序不太方便

网友A:
不知道,做过485BD与触摸屏通讯,编程口用来监视和修改程序用的案例,不知能不能帮到你。http://bbs.gongkong.com/d/201403/551968_1.shtml

网友B:
不支持,型号要对应。

网友C:
楼主可以三菱热线,马上知道结果。

网友D:
不支持!用FX1N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