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 DST 报警啦

楼主(2014-10-11):
  设备上的一个 T  DST1403 伺服报警了, SLE 3 ER, 详细报警图片如下,求解决方法:

   这个是什么情况呀? 一上电就是这样的报警 ?

网友A:
没碰见过 建议找相应说明书 找对应报警代码 查看处理方式!!

我看到的图片的那个通讯的电缆没插是原因吗?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见过 建议找相应说明书 找对应报警代码 查看处理方...

   查到说是 3 号插槽故障  ,但哪呀 ?

网友B:
DST侧面有三个扩展槽,可以看参数19.50,是三号槽的具体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