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电动执行器调节型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11):
看到很多网站上写 调节型伯纳德电动执行器,请问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开关型  就是只要开和关两个位置

调节型 就是可以开关任意位置即角度。

开关型一般是两个信号控制即开和关

调节型除了电源信号外还有4-20ma/0-10v控制信号。

无论哪种执行器内部都有限位,防止转过了角度可以用来做开关的指示信号,调节型的还会有反馈信号用于指示开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