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通讯变频器

楼主(2014-10-11):
三菱PLC编制MODBUS RTU通信程序 PLC控制变频器

网友A:
这个估计有些困难,楼下的高手说说,同问

网友:
请参考此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x>nk?url=g7qdQX26jzN3sEGhLpGoSMgo3WTuKExDpOC2DYYasD1Q1n_sXdfx4hsOqQwGlfebNHPi0bURnL1eaBd0jJ0FDWY2iDporWYeVQBPrBHENqG

网友B:
你说的就是通过485串口进行通讯的,这个要看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的,有了通讯协议,通过串口助手进行发送指令,对照协议查看收到的数据,还可以自己编写程序的。

网友C(2018-04-15):
回复内容: 对: 请参考此文库!http://wenku.baidu.c...内容的回复!打不开啊